Y460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6-09-23):
前几天接了一台Y460笔记本,是显卡坏的,换显卡后显卡驱动打不上,以为是显卡有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显卡是N11P-GS-A1,还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量显卡小供电

网友A:
遇到过 供电异常 、显存问题 导致的驱动无法安装 你的还的具体分析

网友:
供电MOS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刷个BIOS试哈

网友:
换了显卡要检查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查下显卡周围

网友:
测下显卡供电

网友:
楼主请问你检测过显存吗?如果没问题刷个BIOS吧应该会好的

网友:
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同样的问题换两个显卡,为什么不查下供电呢

网友:
检查供电问题,很多都世小供电造成!

网友:
楼主,搞好了?我有一台Y460P也是一样

网友:
建议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 供电异常 、显存问题 导致的驱动无法安装 你的还的具体分析

前段时间也搞过这个机器,不显示换显卡好,最后还花屏,无奈,换显存才彻底修好

网友:
看来还是供电问题比较多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存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CPU的问题,换CPU就好,真是好奇葩

网友:
刷这个最新美官网BIOS试下先

网友:
我去,现在显卡驱动打不上什么问题都来,有供电问题的, 有显存问题的,还有BIOS都有可能。加油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