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不触发

楼主(2016-09-23):
机器拿来的时候不触发,待机0.06,按下开关变0.01.刷bios无果,后换南桥后能触发,但是花屏。全屏绿色。测屏线接口发现如下图所示

这个箭头上的两个信号都是直接到南桥的。于是重新加焊南桥后解决花屏问题!
中间走了点弯路。还是不够细心啊!

网友:
这不算花屏,算缺色吧,

网友:
呵呵  不错现在新机器都是南桥输出的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要是看到花屏会认为显卡问题

网友:
BGA还是没做好

网友:
学习了  以前花屏都以为是显卡 或屏线。

网友:
刷bios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双显卡的开机花屏一般都是南桥问题桥

网友:
小小白飘过     看大神修机

网友:
换了  又加焊有用???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南桥发出的

网友:
有背光无字的 基本无解 你这个还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A:
这只能证明你BGA技术还有待提升

网友:
厉害呀     小小白飘过

网友:
厉害呀  这种问题这么修呀   我都

网友:
换显卡 换南桥

网友:
楼主总结经验,后来者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桥如果是无铅的话  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证明你BGA技术还有待提升

是啊。不过我加焊的时候看到桥归位了。而且还用镊子推了下桥。按理应该是好了呀。不知道是不是bga的问题。

网友:
南桥也会引起花屏啊?

网友B:
为什么换南桥能分享下不

网友:
还是挺不错的  加焊解决了

网友:
南桥引起花屏有点牛奇葩了

网友:
机器一般只有单一的故障    LZ确实走弯路了

网友C:
怎么没想到换个屏线试试呢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想到换个屏线试试呢 哈哈

换过了。帖子没写。呵呵。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换南桥能分享下不

南桥条件正常,ec有信号进南桥。但是南桥没有信号slp信号到ec。bios也刷了。就想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