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 大家帮看看谢谢!

楼主(2016-09-23):
开机通电出如下情况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对头,屏坏了

网友A:
用另一套驱动板及电源板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还是点一下屏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另一套驱动板及电源板点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你,拆下来换一根屏线,正常了,屏没坏,呵呵

网友:
谢谢你,拆下来换一根屏线,正常了,屏没坏,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点一下屏试试吧

谢谢你,拆下来换一根屏线,正常了,屏没坏,,呵呵

网友:
你还是点一下屏看看吧。这个屏的故障比较多,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D:
基本操作不搞,就来发帖啊,佩服啊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是通病了,也可以屛线稍微拔出来一点,用醋酸胶布粘牢也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操作不搞,就来发帖啊,佩服啊

没拆过这屏,看上去好麻烦,如果确定是屏坏了就不折腾了,呵呵

网友:
开机白屏?  还是花屏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拆下来换一根屏线,正常了,屏没坏,呵呵

这种一般就是插下屏线看下有无改善就好判断问题

网友:
换了屏线

网友:
屏线坏会导致这个情况第一次见

网友E:
楼主通电后,用手拍拍显示器后面,如果是屏线问题,一般显示效果都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通电后,用手拍拍显示器后面,如果是屏线问题,一般显示效果都会有变化

高手啊。。。

网友:
一般屏线也不大容易坏,用橡皮擦擦有的也会好的

网友:
多备点个种接口能亮的坏屏,检测起来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