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哈,富士通l1010,

楼主(2016-09-23):
我接机拆开看了 待机 正常   开机电压0.7   不跳变也不显示,接键盘也不亮。刷过BIOS。请问应该检查什么啦?下不怎么做?

网友:
测供电啊

网友:
CPU 各方面电感都有供电了了。

网友:
供电正常 查U的复位等  测内粗排阻是否有波形 看是否跑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