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R外界显示内接不显的求助,求大神看看

楼主(2016-09-23):
手上一台华硕K54HR,是我休息的时候,我老板接的,故障是外接显示正常,内接不显示,一点显示的反应都没有的那种,老板先换屏后干显卡,都是一个样子的,显卡还是换了的,还是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扔我手里,起先没有点位图,先跑线找到了EDID的排阻,换之,还是一样的,开始查,用示波器去抓EDID,发现数据波只有一下下拉,时钟波没有反应,问老板,老板说确实是换过的一个显卡。打值EDID两个信号,信号打值都正常,没有出现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排线我也单量过,没有出现断线。显卡供电也是正常的0.9V,搜论坛帖子有个大神干桥干好了的,我也加焊过桥,还是一样,求大神有没有修过这个故障的,我现在真的是一脸懵,华硕的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我以前都是干排阻干好的,这个机子不灵啊。

网友: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这个话说K54HR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的情况啊。

网友:
来个大神看一看我这个小白啊,进来水个贴也好啊(╯‵□′)╯︵┻━┻

网友:
ASUS这个问题我维修了几个都没有维修好。也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已经分析的很明了  感觉还是显卡  你老板干坏了 呵呵

网友:
这个9000的显卡确实易坏,换过后故障不变查屏的供电,屏线接口边104排阻换了看看。

网友A:
asus有缺少屏3.3供电,导致无显的。

网友B:
期待楼主的结果。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sus有缺少屏3.3供电,导致无显的。

屏供电的开启应该也是显卡过来的,你说的缺少屏供电导致不显是每个华硕都这样还是个别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期待楼主的结果。修好了告诉大家一声

华硕售后扔给我这修的,他说修修看,我这边已经想让他直接换板了,这边的华硕售后也弄不到图纸和点位给我,最多提供BIOS,我这边华硕的BIOS都是直接找他刷的。

网友:
EDP的屏吗?还是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的开启应该也是显卡过来的,你说的缺少屏供电导致不显是每个华硕都这样还是个别型号?

个别型号,蓝色板子,好像是仁宝给asus代工的那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