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9-23):
12V电压偏高

网友:
用表测一下电源输出端12V是否正常,如果电源输出正常,那就是IE上检测12V分压电阻的上、下分压电阻交值了!

网友:
是EC旁边的检查电阻坏 了,

网友:
IO12V检测脚上的检测电压偏高啊,查12V检测脚电阻啊,

网友:
12V检测电阻有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算老问题了

网友:
这是通病了!12检测出问题了      电阻   IO边上

网友:
的确是通病,电阻问题

网友:
电源或主板

网友:
断掉12检查分压电阻。并联上5V检查就可以了

网友:
EC边上的12V检测信号出问题,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连到5检测上面去

网友:
IO芯片12V电压检测电压不对,导致BIOS检测电压过高

网友:
老掉牙的问题   无数相关的帖子  还要发帖求助

网友:
已经搞定了I0边上的检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