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30K不打印求助!

楼主(2016-09-23):
       爱普生630K,在打印测试页的时候,打印机有动作,但一个字都打印不完就自动退纸了,打印显示又是正常打印完了,也没有报错,驱动没有问题,官方下载,数据线也换过了,USB线。打印详情看图: 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测试的时候有一次能打印出来,但是打印速度很慢,但最后还有几排都没打印完就又退纸了。机子不缺油,重新加油了!大师们帮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就是驱动的问题,,,这机器有不同的仿真,,,

网友:
或者你的打印接口有问题

网友B:
USB接口处的二极管是否击穿了,打印机经常有这种毛病,你这故障属于通信不畅,信号丢失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处的二极管是否击穿了,打印机经常有这种毛病,你这故障属于通信不畅,信号丢失所致

除了你说的二极管击穿,还有其它什么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呢?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处的二极管是否击穿了,打印机经常有这种毛病,你这故障属于通信不畅,信号丢失所致

这个是测得接口和这个二极管的连接,这个怎么判断还坏呢?大师指点下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测得接口和这个二极管的连接,这个怎么判断还坏呢?大师指点下呢,谢谢!

嵌位二极管,可以直接拆掉不用的,拆掉正常的话就是它坏了,没有什么更好的测量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嵌位二极管,可以直接拆掉不用的,拆掉正常的话就是它坏了,没有什么更好的测量方法

去掉了还是一样,哎,不好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驱动的问题,,,这机器有不同的仿真,,,

绝对不是驱动问题,我换了一台机子试都不行,驱动也更换过了

网友D:
打印头问题吧,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印头问题吧,查一查

打印头?怎么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是驱动问题,我换了一台机子试都不行,驱动也更换过了

这机器有多种仿真,驱动程序不对就这样,你换OKI 5530的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有多种仿真,驱动程序不对就这样,你换OKI 5530的驱动试试,,

我试试,但这个机子才一月前在我这还过电源板,换好后打印测试页都正常。前天客户说拿回去就没用,现在用却用不起,把机子拿到我这打印也不行,驱动还是一月前打印正常的驱动呢

网友:
这个是主板问题

网友(2016-10-28):
换台机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