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华硕G41M-T LX V2 不跑码~!

楼主(2016-09-23):
直入故障点,各大供电正常,没有时钟。查时钟开启VRM如图

1  2 两脚都为 0V ,没有时钟开启PG和VRM,继续往上查

VRMPG来源于PQ100 截止 然后通过PRN100 822排阻上拉3V

PQ100受控于PQ101,测量发现PQ101和PQ100是正常。

仔细看。发现问题,原来这是个二修主板,第一个维修的师傅

已经更换过822,再仔细看了下 822焊接的非常歪,取下PRN100 重新焊接

通电测试VRM和CPG 3.3V都已经出来 通电跑马亮机。

PS 板子拿来的时候,CPU座子歪了好多针,弄了好久才扶正的~!
点位论坛有,老规矩,最近下载用了好多分,还请各位打赏一点

网友:
第一个家伙做事太不细心了 哈哈。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A:
华硕主板一般都有点位图比较好修。

网友:
点位图 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一般都有点位图比较好修。

优点是不用跑线,确定是没电路图直观

网友B:
这个是通病的,CLK_EN。CPU风扇边上的排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通病的,CLK_EN。CPU风扇边上的排阻

哈哈,这个通病我不知道。现在修主板比以前熟练多了。。自学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通病我不知道。现在修主板比以前熟练多了。。自学不容易啊。

其实我也不会修,只是帖子看多了。

网友:
华硕的老通病了

网友D:
有图就是好,这一修不合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就是好,这一修不合格呀

哈哈一修做事粗心,,排阻没焊接好。

网友:
二修的台式机主板我多不修的  花大把时间 还没钱挣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华硕板排阻真烦

网友:
这个故障推测是822排阻虚汗导致的

网友:
华硕g41 bios旁边的822也容易坏。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厉害啊,华硕还不会,学习

网友:
谁有CPU的VID形成条件呀,G4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