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V2(1.00)网卡上不了网

楼主(2016-09-23):
同行拿块主板过来如图 插上网线显示已连上看图. ...网卡型号 为什么填上这个网络地址值 上网就正常了????..有高手来解释下没.......这个问题原来也遇见过一次发身在我身上........今天有遇见....

网友A:
丢mac地址了嘛,重新在刷bios时把mac写回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丢mac地址了嘛,重新在刷bios时把mac写回去就行了

意思是直接刷一遍BIO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直接刷一遍BIOS就行了??

MAC在bios里面,你可以刷一个带mac的bios也可以单独把mac刷回去,相关教程及程序论坛里面都有

网友:
改MAC地址,好像可以在DOS下面刷的

网友:
直接改Mac好像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