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 MBX-224内屏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23):
接修到一台同行机器SONY PCG-61212T(板号:MBX-224 REV1.1)接外接可以开机显示进桌面,使用一切正常,内屏不显示,同行说已经插过两头屏线,上BGA加焊过显卡,还是没解决问题,让我看看,不行就换板算了。接过机器后,打开图纸

直奔主题,LCDVCC 0V,INV_BRADJ 0V,INV_ENABLE 0V 39 40脚有19V,问题很明显,追查LCDVCC,还有另外两个,

换到U17,也没去找EN了,直接一砣锡两1、2脚相连,LCDVCC有了3.3V。这两个信号都受控于显卡,这时候就想不会要换显卡吧?看来不是那么好搞,先把那砣锡先脱开吧。在看图纸的时候无意间发现U17下面有个表,PANEL ID,在主板上找到是个组合开关SW1,上面有1到6,6个开关,1、5、6打到了ON位置,再细看PANEL ID表,有屏类型,尺寸,厂商,型号,还有对应不同屏对应的开关位置,用0、1表示。0是关,1是开,再看回主板,1脚是开,2.3.4是关,5.6是开,组合起来应该是100011,再对照表没这个组合啊,看来是调错了。要想知道正确的组合,必须知道屏型号,拆屏吧,型号是LP140WH2对应的是00011,把开关拨到相应的位置,再开机试机,内屏亮了

维修完毕,兄弟们觉得有用就加点分呗,反正又不扣自己的分,谢谢啦

SONY PCG-61212T(M961_MP_MB MBX-224 REV1.1.pdf

997.91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5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19-03-27):
大神,厉害了,我对你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

网友:
那个开关不动他都会出问题      拨一下又好了

网友:
这个开关替代了普通的EDID的作用

网友A(2024-03-16):
我刚拆了,可以换cpu和内存条,不知道大佬们这款本子可以换什么cpu和内存条,我很穷,买不起新的,但又太卡了,只能寄托能不能换点东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