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解决1.3上电掉电亲测OK

楼主(2016-09-23):
DELL N4110解决1.3上电掉电亲测OK。故障现象为亮机电流后掉电重启

dell N4110 EC解决掉电问题 bios.zip

网友:
下载试试,正好要用

网友(2016-10-30):
有没有人刷过,什么结果呀

网友:
我的是接近能亮机的电流就掉电了,这个是桥的还是EC的呢

网友:
刷了还是一样,不插内存不会掉。

网友(2017-11-12):
我手里也有一台,刚开始是亮机掉电,现在上电到0.4不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