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23):
   故障机   宏  碁
    故障    暗屏
  机器  刚刚修好  就发贴  ,问题很简单,大神就可以飘过了, 学徒和小白就可以看看 ,
  这机=机器开始是徒弟再看, 说暗屏,屏换了 还是一样,就叫他拆机,机器拆了    就这样   可以看见屏线接口就没拆了  看来版号 找来图纸  找到cn1也就是屏线接口的料号      40  39脚   19v   正常,下面就查查供电        13脚正常    10  11   12脚这三个脚是亮机瞬间来的   也正常,供电查完了  就查屏上电开启,14   15脚     15脚 亮机瞬间来了  而十四脚却没有,看来问题就处在这个上面了一路来到这里     要想bl-on  有电压,q5就要导通  q4就要截止q1也是一查q5正常导通,   而q1也是截止的,那是为啥了,r22电阻也正常,取到q1   再说,上电机器亮了   就这样机器完美解决       修好到装完不到半小时  机器解决。。。。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CER E1-421 点位图 ZQZ.rar (1.02 MB, 下载次数: 0, 售价: 5 分下载分)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技术很牛X

网友:
思路蛮清晰 楼主不错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A:
13 14脚  一坨锡 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 14脚  一坨锡 不就完了。。。。

那样就  屏要白屏一下      14   15脚连起来才可以

网友:
小问题 改下电路就行

网友:
小白不懂    查q5正常导通,   而q1也是截止的,这样不是应该查q4吗,楼主有打错了吗,是q4截止?

网友:
典型的背光开启条件不满足造成的

网友:
半个小时就能解决够可以了,有图纸就好点,应该是背光问题吧

网友:
可以不用拆cd壳   直接修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