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怎么接假天线??

楼主(2016-09-23):
比如我要在中频IC和功放之间接假天线,是在中间的电阻上或者其他元件上焊一根假天线还是拆掉功放,在焊盘点上焊假天线?请教

网友:
要焊假天线做什么

网友:
可以在中间的电容电感上焊假天线 有信号了就是焊天线的点到天线座子这段有问题

网友:
也可以拆掉功放在进入射频的点焊假天线

网友:
你要焊接假天线测试吗?

网友:
但是经过功放的信号线有好几条,比如B3,B7,B25什么的,具体是哪条信号线怎么来判断??

网友:
对此问题感兴趣,路过 留下脚印 期待大神解觉后 全面分享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