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下图色码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6-09-23):
这个电阻是不是47810欧=47.81K,
它是连接
场效应管
的S极和滤波大电容的的负极
小白求助:用万用表测量直接蜂鸣、这种是什么类型的电阻,可以用什么类行的代换?请前辈大哥们指点一下,这个色码不知道该怎么读!
window

网友:
此电阻为0.47欧....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保险电阻0.47欧

网友:
0.47.........................

网友:
功率电阻,0.47欧姆

网友:
0.几欧的大

网友:
哈哈哈,前几天的远程电子基础刚刚讲到色环电阻计算方法

网友:
确定是0.47欧/2w的。

网友:
0.4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