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伏电动车充电器维修,有未知芯片请大家来猜一下

楼主(2016-09-23):
有一电动车充电器,通电时红灯亮,但无电压输出。拆开后发现,一电阻腿被烧断,测量其阻值正常。焊过以后故障依旧。仔细观察背面有被烧断的线路。修复以后正常。
此电源芯片的字迹均被打磨掉。电源管理芯片,根据连接和7脚电源可以猜出是3842,
那个多脚芯片应该是lm324,但下面那个8脚芯片是什么,请大家来猜一下。

电源的正反面,背面烧坏的线路已修复

烧坏的电阻

3842芯片

lm324的资料

 会员0元2022-12-10 04:09

网友A:
随了3842 就是3843了

网友B:
我猜应该是LM358.....

网友:
那就是358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了3842 就是3843了

3842,与3843几乎一样。3842的7脚电压比3483高,如果猜不出来就用3843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猜应该是LM358.....

网友:
应该是lm358

网友C:
我有一个48V充电器采用的是三个8角的贴片,一个3812,一个358,还有一个SP130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48V充电器采用的是三个8角的贴片,一个3812,一个358,还有一个SP130B

sp1308 的资料不太好找。

网友:
那应该就是35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48V充电器采用的是三个8角的贴片,一个3812,一个358,还有一个SP130B

确实也可能是SP130B,......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p1308 的资料不太好找。

确实如此,好像是厂家定制的IC.......

网友:
回去按358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好像是厂家定制的IC.......

估计也是用其他芯片打磨的。

网友:
修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
没事研究研究。

网友E:
估计是类似单片机的东西

网友:
楼主这个也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类似单片机的东西

好像是个充电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