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e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9-23):
联想b520e 开机掉电 ,之后用万用表,去量开机针,只2V左右,漂胡不定,

图纸后,判定这个电压不对,应该是3.3V,而且这个电压就像是台式主板里1117产生的那一种

先有5VSB紫线电压,再出3.3VSB,这个电压没有,断开截点后,又有了3.3V,

连上截点3.3V又正常了,初步判断芯片不稳定,简单加焊,收工,备用芯片,预备好就行了

嗮图

顺带LA-7811图纸方便研究

LA-7811P rev0.1_1A.pdf

网友:
这是一个简单的降压芯片

网友:
学习了 ,不过这种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个不好找故障点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吧

网友:
我的是开机不显,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键盘灯都亮的 不带TV的

网友:
我的是开机一会就掉电

网友(2016-11-06):
我的不断的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