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27E4Q显示器通病求助!!!!!!

楼主(2016-09-23):
这个显示器的故障其实是个通病来的,几台都一样。升压电路的升压管都是黑的,比较热。电感也发热。想改通用板但是找不到控制脚。那个大哥搞过啊请指点!!!谢谢

网友:
故障是背光问题的哦!

网友:
改通用板的话开关不大好改的

网友:
左上角的那个是led升压电路吧,是不是那的问题,?改个小一点的升压板粘在那上面不行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改个LED板子

网友:
我知道改板,但找不到控制升压板的开关线哦

网友:
这个板太多保护,只要原来升压板一不工作就没有开关的指令电瓶出来了!!!!!!!!!

网友:
看板子背面应该开启信号的测试点的吧

网友:
有谁 知道这块板怎么去保护,不接灯管都会去掉所有信号电平

网友:
可能电路设计就有问题吧,,参数设计小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开启信号就用屏供电代替吧,就是开机闪一下白屏

网友:
是LED灯条升压的吗

网友:
这个板的升压控制脚是不好找,升压电路没有主控芯片,看起来是分立电路。从屏供电的5V拉个开启吧

网友A:
直接改个通用的升压板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个通用的升压板不行吗、

小白求教程。。。

网友A:
教程我也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教程我也没有啊。。。

写一个,我知道在你脑子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写一个,我知道在你脑子里呢

你太高看我了。。我智商有限,没有实物发帖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太高看我了。。我智商有限,没有实物发帖也不行

表这样说啊,你可是我心目中的大神呢,真心话,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你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这台机是通病,今晚又接一台,支持升压电路烧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表这样说啊,你可是我心目中的大神呢,真心话,我的目标就是超过你

你已经超过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超过我了。。。

还没有,我心里有数,最起码我还不会看图纸

网友:
看图很简单,就是没图看哈哈。超过10台机这样的故障。因为刚过三年很多机就回来维修了。我汗

网友C:
这个板的开启我知道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的开启我知道在哪

知道,你分享一下吧,我也碰一台,找不到开启信号,我接屏供电,能用就是开关机会闪一下白屏

网友:
这个是灯条坏了。记住是灯条坏了。

网友(2016-11-14):
我只想要你的驱动BIOS

网友:
我也碰见这个问题了 找到不开关脚没法改升压板啊

网友:
你试试用屏的供电来做 LED的开启电压看看

网友:
改换灯条换升压板,烧成这样估计灯条有短路电流太大,只换升压板容易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