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 LA-A321P VER1.0 原厂BIOS 解决开机慢或二次开机的问题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23):
联想S410 LA-A321P VER1.0 原厂BIOS 解决开机慢或二次开机的问题_修复ME,通用版
联想S410 LA-A321P VER1.0 原厂BIOS 解决开机慢或二次开机的问题_修复ME,

网友(2017-06-25):
在你这个机是什么显卡的

网友:
这个BIOS是好的吧,有下过的给说一声,非常感谢。。。。。。。。。。。。。

网友(2017-08-03):
这个BIOS是好的,很好用
刷上之后开机很快
我的是AMD显卡

网友(2018-01-07):
刚测试 了,没有用,不亮机,楼上真的测试过了吗

网友(2018-08-05):
你这bios 显示是快的,但是刷了amd 不能装驱动,屏幕亮度也不能调节

网友(2018-09-04):
本来开机慢 刷完机器不亮了 应该是坏的BIOS

网友(2019-05-19):
亲测 亮机快 板号一样 外壳S410一样   刷完 有线网卡跟显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bios s410能用吗??紫薯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