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30?G410_G510_LA-9641P_官方提取_Q64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23):
跑30?G410_G510_LA-9641P_官方提取_Q64_修复ME,通用版

网友(2017-05-09):
刷了可以搞定开机慢问题?

网友A(2017-10-19):
你们没有有感觉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亮但改了硬盘模式重启就不亮了,可能这个BIOS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有有感觉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亮但改了硬盘模式重启就不亮了,可能这个BIOS还是不行

我的电脑里也有一个BIOS 刷了也是你这种情况 。,换个BIOS试试

网友(2017-12-17):
刷了这个bios 终于点亮了。。。上电跑0.6,全板供电都出来了。刷此bios 修复

网友B(2018-07-26):
引用 网友A:
你们没有有感觉刷了楼主的BIOS,可以亮但改了硬盘模式重启就不亮了,可能这个BIOS还是不行

我的也是一样刷了BIOS后一改BIOS模式就不亮了,不知道是BIOS还是主板问题了,在UEFI模式下都正常

网友(2019-05-10):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一样刷了BIOS后一改BIOS模式就不亮了,不知道是BIOS还是主板问题了,在UEFI模式下都正常

我也是 刷完更改BIOS信息 保存以后就不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