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C-471G进水

楼主(2016-09-23):
机器型号 ACER EC-471G和E1-471G一样,所以用了E1-471G图纸进行维修
故障现象 进水,没敢通电开机
先拆机,三下五除二,触摸板下面进水进水不多,但腐蚀得不轻 ,处理干净后有几个电阻腐蚀严重,有个三极管腐蚀断脚,别的管子刮刮加焊就没事了,测没短路通电试试,上电0.2掉电。打开图纸找到相应电阻, 都是1M的,这里PR143 PR142 PR150 都腐蚀得不能用了,,找电阻,但1M的很难找而且还要找三个,,这里是串连分压,把四个电阻都用100K代替,100K到处都是, 上电分压9V多正常,但有时候上电正常,有时候上电还是到0.2A就掉电了。是哪里不对吗。反复通电发现个问题,有几次PR150处分压出来才1V不到,当分压不正常的时候待机为002稍高一点,量S5_ON=3V左右,不对啊,,这里待机应该不用有电压,触发后才出来然后分压拉低才对, 难道EC有问题,按理说进水在这里EC不坏,即便是因为进水烧了EC那也不会有时候正常,难得想那么多了,,拆掉PR150和PR153看看, 咦,电源指示灯和开按上的指示灯闪9下然后常亮,开按关触发正常上电,可亮机。打算就这样搞了,,但接上电池待机不接电源电源灯也会常亮, 不想再麻烦了,但是通电灯会闪这可是个问题,总不能这样给客户, 拆掉R2 R340和R341不让它亮免得碍眼。

网友A:
待机是不亮了   可开机灯也不亮了

网友:
学习了手里有一台 不过是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是不亮了   可开机灯也不亮了

待机闪客户会在意,开机后客户不管你灯亮不亮,好用就行

网友B:
楼主这机器的BIOS给个不?缺个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那么问题的关键还是没搞清楚,不过开机灯可以改个线过去吧。

网友:
我觉得PR150和PR153应该不会影响到S5_ON的产生,这个电路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在S5_ON出来之前保证其它各路后级电压处于低的状态,以免影响各级电压的上电时序,S5_ON的提前出现,问题应该不在这2个电阻,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希望有高手出来说一下,  你现在的情况,接电池电源灯亮,就说明,上电时序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机器的BIOS给个不?缺个

网友:
这种故障   还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