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G50-45触发不显上电0.5 到0.6之间_NM-A281_修复ME,通用版

楼主(2016-09-23):
修复联想G50-45触发不显上电0.5  到0.6之间_NM-A281_修复ME,通用版
修复联想G50-45触发不显上电0.5 到0.6之间_NM-A281_修复ME,

网友(2017-05-08):
这个不是AMD的机子吗

网友:
确认可以用吗

网友:
G40-45可以用吗

网友:
这款机器是通病呀

网友:
AMD的有ME吗?

网友(2017-06-08):
相同问题  相同解决方法   没解决了

网友:
G50-45触发不显上电

网友:
大哥我下载了好多个不行了  你的行不行啊

网友:
下了几个不行 这个下来看下

网友:
下了三个了,再试一下你的了。

网友:
下了几个了都不行 ,下一个你的试试吧

网友:
下个试试吧 都没有分了

网友:
你们的问题解决了吗  再下错我没下载分了   这个能用吗

网友:
我下载,但是不行,淘宝买了一个也不行,我就放原机器的bios让淘宝的人合成了一个,我一刷进去就可以开机了,我想问这个机器是不是必须要合成的才可以用呢?

网友A(2017-07-10):
这款AMD的也有ME吗,我的机子开机电流一直在0.5-0.6来回跳,刷了还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正在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AMD的也有ME吗,我的机子开机电流一直在0.5-0.6来回跳,刷了还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地方还有问题,正 ...

试一下我发布的bios吧,我也碰到这个,但是我合成了一个,就可以了,我有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我发布的bios吧,我也碰到这个,但是我合成了一个,就可以了,我有发布

哈哈,我的最后修好了,不是BIOS 的问题,是RTC电路的问题,VCCRTC的延时电容漏电导致电压偏低,真是奇葩,差点都以为CPU挂了

网友:
我的是上到0.6就不动了,不上内存报警。

网友(2018-04-06):
;刻录机接口;看;了,k'你不看了看

网友:
到底管用不?刷了好几个了都不开机

网友:
下了四个了,都不能用,怎么解?郁闷了

网友:
刷好几次了都不行,快失望了!!

网友:
还是迅维的资料全,点赞,点赞,点赞点赞

网友(2018-07-22):
资料OK,开机很快。原故障开机电流0.6A,无跳变,不插内存有报警。版本为 1.0

网友(2019-08-12):
电源电池单独使用一个都不触发,两个一起插上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刷BIOS有用吗

网友(2020-11-17):
看看这个行不行我的10秒左右重启

网友(2021-02-25):
试试,同样故障

网友(2022-04-25):
好用 插内存开机跳到800回落到600不动 不插内存2长3短报警 A4cpu

网友:
谢谢,刚好需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