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w540

楼主(2016-09-23):
联想 W540不插内在报警,插上之后电流1.98无显!!这个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论谈上面的刷了,没有自检。

网友(2017-08-20):
这机子有线网卡用不起是什么情况 .

网友A(2017-11-26):
  我有一台是不插内存,1.2几A,不掉电;插上内存后,有跑码,掉电。

网友B(2018-03-16):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是不插内存,1.2几A,不掉电;插上内存后,有跑码,掉电。

适配器功率不够,这个必须用大功率适配器才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功率不够,这个必须用大功率适配器才可以正常工作。

我也碰到一台,客户说进水,我打开看主板,没进水痕迹,装起来后,快显示的时候掉电,难道用可调电源也带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一台,客户说进水,我打开看主板,没进水痕迹,装起来后,快显示的时候掉电,难道用可调电源也带 ...

可调电源不行,上原装的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