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一体机白屏维修

楼主(2016-09-23):
开机白屏。什么话也不说。拆  主板到屏的电压只有2.多v  直接把插在屏上面的屏线去掉 在测屏的电压 5v正常。什么话也不说了。直接拆屏 。应该是屏上面的升压电压比较低  大家也不用测试什么鸟电压了。 升压边上标写47大电容短了  nn的 直接更换 ok   小弟是乱蒙的。朋友们不要怕吐槽

网友:
你可以用烧鸡大法。明显短路。

网友:
那是屏上面拉低了屏供电

网友:
修屏幕  白屏修好过  花屏几乎没有修好过

网友:
修屏幕的小白 有时间要学学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