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6CM 灰屏

楼主(2016-09-23):
机器是客户再家里好长没用 送修的!屏换过  BIOS刷过 都一样!测主板屏线接口 3组数据 和总线数据 阻值都一样!用示波器测试 总线上有波形   另外2组也有波形  但是第一组没波形!桥已经换过  现象和条件还是一样!外接正常!

网友:
但是第一组没波形

网友:
显卡你加焊下试试

网友:
肯定不是显卡 !这个不用想!

网友:
桥坏了吧,这问题

网友:
或者屏线短了

网友:
换屏线试试看

网友:
发现新情况 不插屏线  那两组 还是会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