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台台式主机

楼主(2016-09-23):
请教  各位大师  想装台主机  1000元以下  不需要显卡  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A:
基本东西全部是二手的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CPU L5520
主板X58
其它的都搞个二手的就可以了
一千块钱如果带显示器的话就别想了,那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东西全部是二手的才能达到你的要求。。。
CPU L5520
主板X58

你好   请问什么品牌的主板首先   谢谢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的铜牌维客是哪里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的铜牌维客是哪里来的

你好  我是主修家电的  电脑 就白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是主修家电的  电脑 就白痴

G1840 CPU  主板用七彩虹最便宜的H61,内存4g  固态120g
机箱电源最便宜的主机一般不到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G1840 CPU  主板用七彩虹最便宜的H61,内存4g  固态120g
机箱电源最便宜的主机一般不到1000

谢谢你

网友:
不客气,大家相互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1840 CPU  主板用七彩虹最便宜的H61,内存4g  固态120g
机箱电源最便宜的主机一般不到1000

h61不行吧?应该是h81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h61不行吧?应该是h81才对

谢谢你 马云家的   师傅们  这个配置OK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马云家的  师傅们  这个配置OK吗

打错了 是h81主板 h61主板1155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错了 是h81主板 h61主板1155针

谢谢提醒

网友D:
淘宝价格一般不带显卡的话在1000一下,我门这里批发价800多一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价格一般不带显卡的话在1000一下,我门这里批发价800多一套

你好 具体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具体配置?

就是 g1840CPU  h81主板最便宜的那种 4g内存  120g固态  电源机箱用最便宜的.我拿的是批发价,如果你不认识批发的,那就不好说价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 g1840CPU  h81主板最便宜的那种 4g内存  120g固态  电源机箱用最便宜的.我拿的是批发价,如果你不认 ...

你好 这边要1260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这边要1260元

你不认识搞台式机配件批发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不认识搞台式机配件批发的吗?

你好 没有认识批发的   只有小档口   以上就是他的报价   批发的不认识   价格更高+12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 没有认识批发的   只有小档口   以上就是他的报价   批发的不认识   价格更高+120

哎 不认识搞批发的他们只能按照散客价来给你的,贵了不少我这880左右就可以搞定啦  不是独立显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哎 不认识搞批发的他们只能按照散客价来给你的,贵了不少我这880左右就可以搞定啦  不是独立显卡的

是的  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谢谢你的关注

不客气,大家就应该互相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