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要外接显示器才行!

楼主(2016-09-23):
要外接显示器才有显示!不然没显示!实际已经亮机的了

网友A:
测edid信号 两个信号的阻值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edid信号 两个信号的阻值电压

阻值 电压   正常是多少 !这个电压谁发出或控制的!

网友:
点位上能明显看出是从显卡还是桥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