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液晶电视维修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6-09-23):
最近一直在往液晶电视方面发展,所以每天都上论坛看看维修贴。虽然目前也知道液晶电视相比液晶显示器多了几个电路,比如PFC,还有内存之类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是:1.液晶电视是不是也和笔记本或台式电脑一样,有时序?
                                   2.液晶电视插电就有待机电压5VSB,按下开关后发出5V 12V 24V电压。那这里是不是也需要根据 供电、时钟、复位这思路来维修呢?

液晶维修新手,希望维修专家能解答下我困惑,谢谢

网友A:
你太牛逼了,我想应该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太牛逼了,我想应该是的

  我这几天看液晶电视维修资料有这想法的,不知道迅维培训是怎么讲的

网友:
电源板待机5V供给主板,在主板上5V转换成3.3V核心供电供给芯片,电视待机。我们二次开机,CPU工作,输出一个二次启动信号给电源板(一般显示字母是STB),电源板PFC380V工作,主电源工作,输出12V,24V。
判断是电源板还是主板问题,STB电压很重要。PFC380V电压不工作或着过低,结果就是12V,24V负载能力不行。当然,少数电源板去掉PFC电路一样工作的。
大体思路是这个样子。

网友B:
电视可比电脑好修多了。多修就懂。
额,我还没会修电脑呢。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
学习学习,新手上路

网友:
是有时序我也是刚刚入门也修了几台,

网友:
待机是要求功耗比较低,待机只提供一共5vSB  3.3vSB

网友:
按完开机后12v   24v还会输出

网友:
不过有的一体板是这些电压都会输入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板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恩楼上门说的赞同观点~,电源板+驱动板(按照电脑主板的维修思路)+逻辑板(尚在的保密技术中,)+高压板(高压板技术是相通的,但要求维修者电子基础好,能独立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可比电脑好修多了。多修就懂。
额,我还没会修电脑呢。

可能吧,我还可以修大部分主板,但电视没修过,不会修

网友:
待机5V,开机后有12V供给主板、24V供给声音和背光。

网友:
信号输入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
电源板讲的多,修的多了就有经验了,驱动板这一块的资料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