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PLUS进PE掉电重启,进系统也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23):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吧

网友:
进BIOS看下 电压检测是不是不对

网友:
华硕的电压检测不对就表现这个故障

网友:
话说记得上课的时候讲过...CPU电源管理芯片.外围的小零件.比如自举小电容,或者小电阻变值或者故障会引起CPU供电一到全功率运行的时候就掉了....不知道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
把内存槽旁边的八脚和CPU芯片旁边八脚去掉。

网友(2016-11-03):
我也有台机器进pe就掉电了!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