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碎了的联想E440 显示过后30秒左右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23):
首先自己修这款板子也不少了,这款问题确实不少,每次都经过研究都解决了,可这次真的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希望高手们都过来一起讨论讨论!故障:显示后30秒左右掉电重启。
看过论坛里面关于这故障目前有一下几个问题点:
1,刷BIOS,此板的BIOS确实容易出问题,(开机不显、显示掉电、二次开机、半小时掉电)反正会引起很多问题。
2南桥,此板南桥是4代SR17D小南桥,这南桥确实很容易坏!
3显卡,论坛里面确实有人说这故障换显卡好的,这显卡是灌胶的,板子容易变形,容易掉漆,而且安全措施不好,显存也容易爆锡!
4.显卡供电IC  81172第3脚EN 小电容坏,引起的!
5细心的朋友还量到说是插硬盘,硬盘供电慢慢往下掉的,查到3、5V S电转换IC第10脚跟12脚两个小电容坏的。
重点是我的板子现在把上面所有问题都排除了,该换的都换了,还是这样子,真不知道怎么修了,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是不是开机风扇狂转啊

网友B:
修到过一个换显卡好的 我那个是显卡直接对地短了可以从显卡这方面着手搞搞

网友:
排查下散热  温控电路

网友:
查温控电路的电阻是否变值

网友:
想不出其他还有什么。。。

网友:
刷bios刷bios刷花刷

网友C:
手里有个跟你故障一样的  你的怎么处理 风扇狂转

网友C:
我现在准备干南桥。  不过把握不大!

网友D:
灌胶的不好弄啊,容易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开机风扇狂转啊

不会狂转的 ,风扇转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过一个换显卡好的 我那个是显卡直接对地短了可以从显卡这方面着手搞搞

嗯,看了坛友这样说···我直接把显卡拆了改成集成的,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里有个跟你故障一样的  你的怎么处理 风扇狂转

你的好了没有,我的两片换了南桥都没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准备干南桥。  不过把握不大!

南桥换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灌胶的不好弄啊,容易掉点

焊工这方面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做了很多这种灌胶的了··

网友:
BIOS很有可能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  也是 30秒掉电   没有解决呢

网友:
哎 我的e450c 亮机就掉电 好头痛

网友:
这个机子pch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