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显示灰屏

楼主(2016-09-23):
联想G480 显示灰屏 版号:LG4858L 11326-1
下载一个BIOS  刷刷看,等结果。

网友:
刷完BIOS 故障解决。

网友:
实际故障时开开机键 能显示,但是灰屏,按NOVO键能显示,但不能引导。光驱硬盘U盘都不能引导,刷BIOS后解决了问题。

网友(2016-11-17):
发个BIOS出来看看 刷了两个不能用 不触发

网友:
我晕死。我直接换南桥了。换了不行才上论坛逛逛看。无语了。

网友:
我也来刷一个试试看。为什么它就这样好了呢??????

网友:
我这个是开机一直闪屏  下一个试试

网友:
bios上传一下啊

网友:
我也下载看看 我的电流到0,08

网友(2017-08-25):
先换个屏幕试一下啊

网友(2017-11-17):
你的BIOS在哪里呢  发出来呀  等着用 看看好不好用  我的也是灰屏

网友A(2023-05-21):
刚好也遇到了一个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A:
刚好也遇到了一个 下载一个试试

刷BIOS以后,故障现象解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