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不开机

楼主(2016-09-23):
华硕K43SV,不开机。刷了BIOS大小写灯亮。谁修过这个问题
华硕

网友:
rev 版本是多少 要写清楚 最好拍张照片

网友:
一般都显卡撒

网友:
这个机器 BIOS 挑得很,我有一台 刷了6-7个 BIOS 才亮

网友:
bios没问题的话 显卡及其供电 屏 屏线都要排查

网友:
华硕的bios 太多了 刷不对就不亮啊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但是版号有很多

网友:
外接好用不, 这个机器BIOS好多的

网友:
bios不对 重新在找几个试试

网友:
找到对的bio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