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6-09-23):
康佳液晶35019687主板花屏,加焊主芯片及内存芯片,用一段时后死机,求助
芯片

网友:
要换芯片了

网友:
DC-DC电路有问题木有?

网友:
要做BGA最好更换bga芯片这样比较好

网友:
做完BGA最好再做散热处理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
有条件的话加装一块散热片或者风扇之类的是

网友:
最好做一下散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