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 自动上电 又修我一个小时

楼主(2016-09-23):
m5a78l-m lx3 plus 自动上电 又修我一个小时  拿来的时候自动上电   点一下开关针  会跑马  但是关不了机i  一开始就乱干一通  首先换了 io边的822 无效  看了一下帖子 又说是时钟芯片下面的小三极管 也换了 还是不行  看来只能慢慢来了  测绿线  妈的 自动上电后 绿线 肯定是拉低的  好吧  手贱 想看看 是不是 绿色线线路问题 直接断开 绿线  在io边断开 电压正常 跑线 发现 经过几个电阻后 进入 io  把进入IO最后 一个电阻拆了 电压不拉低了  明显是io拉低  去找一个来换上去   正常触发

网友A:
IO拉低了电压,是IO坏了吗?楼主是换了IO还是电阻?

网友:
这明显的是IO坏了,现在新板用的这个小IO,直通的。

网友:
自动上电一半是IO问题!还有一半就是882 有的时候看论坛能搞死你!

网友:
还是换IO么??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拉低了电压,是IO坏了吗?楼主是换了IO还是电阻?

换了io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   好多通病

网友:
一般都是  IO拉低  PSON!

网友:
我这里有块华硕H61的也是自动上电不亮机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先查开机排针  再查pson

网友:
斧头帮绝技么???   IO 干桥 干显卡..

网友:
根据楼主的说明,可以大概解析下开机流程 , 首先开机针有电压,可以正常触发,IO收到触发信号后发出信号通知桥RSMRST待机电压好,桥发出SLP信号给IO ,IO再去拉低绿线 ,过程是这样  以后遇到这类情况 ,可以直接测量IO发给ATX的绿线是否有从高到低的跳变

网友:
华硕自动上电无非就是882,io坏得比较多

网友:
通病能帮你也能坑你,都喜欢干了通病不行再查

网友:
什么时候混成了版主了,

网友:
关键还是要会跑线路

网友:
我一块华硕主板, 连换了两个IO都自动上电……。自动上电能跑吗,有时能亮机,大部分跑到C7就无复位了。周围的电阻都测了两圈,都是好的,不想再换IO了

网友:
后极有短路,拉低了电压

网友:
华硕的本来就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