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000 PU905型号

楼主(2016-09-23):
联想V3000 PU905型号是什么?烧糊了,看不清,请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pu904 能看清吗  在淘宝上先找到pu904    应该是3 5v芯片 问下卖家就行了

网友:
SY8208  之类的 3/5V IC,具体你看下图纸

网友:
PU904是ND5CD,PU905是5V芯片

网友B:
在论坛中找到图纸了,是这个型号:
SY8208CQNC_QFN10_3X3
谢谢朋友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论坛中找到图纸了,是这个型号:
SY8208CQNC_QFN10_3X3
谢谢朋友们。

还是【迅维】强大 这么快就找到图纸了  大家都很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u904 能看清吗  在淘宝上先找到pu904    应该是3 5v芯片 问下卖家就行了

PU905是配件号丝印,不是型号。

网友:
可能是SY8208,但是有SY8208B和SY8208C,这2种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U905是配件号丝印,不是型号。

你没理解好我的意思是   pu904没有烧坏   你看下 pu904 是什么型号

网友:
3v 5v的芯片 好像不太一样 你可要确认好 不过放错位置不会烧东西的  你不是有图纸了吗 仔细看下 3 5v的引脚应该是不太一样

网友(2020-05-28):
很详细的案例  谢谢分享

网友:
会发烫吗,我这问题板上的PU904和PU905插电烫的要命,是这两问题么

网友:
PU905是8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