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K 通电电源风扇 CPU风扇转 维修

楼主(2016-09-23):
华硕B85M-K 通电电源风扇 CPU风扇转 触发开关可以正常亮机,前面发过贴求助,有坛友说是串压了,换了个电源测试还是一样!
经测量接通电源未触发 电源黄线就有5V 其它电压都正常 大家都知道黄线是12V 那就查12V相连线路吧

几经周折,找到这个5V来源!

上图PQ603测量3脚均为5V 明显此管已经击穿 更换后此板修复
PQ603 2脚为5VSB 此管击穿导致串压

网友:
证明了还是串压  待机时黄线就有5V  除了电源坏   就只有串压这个可能了

网友:
把图发上来收藏

网友A:
额,这个必须MARK,我修过G41通电就转,是应为PSON#给拉低了。对应排阻坏。你这个有点特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必须MARK,我修过G41通电就转,是应为PSON#给拉低了。对应排阻坏。你这个有点特别啊。

是的  这板PSON#是正常  主板故障时也是可以触发亮机的

网友:
串压比较危险,有路还可以搞搞,我搞一个P8H61好也是串,换了双二极管没多久又烧

网友:
5VSB·这个才多大电流啊·就坏了哦·

网友:
技嘉H61的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
修的不错        有点位       还算  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