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572G怪问题 求大师指导

楼主(2016-09-23):
顾两个月之前客拿来一台宏基E1-572G开机屏的背光一直闪换了屏之后就好了,上个月又拿回来还是老问题还在保修,二话不说又换个新屏给他,今天又拿过来屏背光又在闪,不知道是哪里得电压导致背光供电不稳才一直闪,我都怀疑他的机器烧屏,都不敢换新屏试了

网友:
你是卖屏的?

网友:
把屏幕的背光亮度上拉到3V屏供电就不会闪了,需要断开PWM控制端到主板的线路,不能调节了亮度、、、

网友A:
换下来的屏拿点屏器点下看下屏到底有没有坏 再判断是那里的问题 我做的话就开启跟调亮暗的直接都拉到屏3.3供电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下来的屏拿点屏器点下看下屏到底有没有坏 再判断是那里的问题 我做的话就开启跟调亮暗的直接都拉到屏3.3 ...

开机会闪屏!白瞎眼睛!

网友:
闪屏无非就是背光问题,背光么就是VIN  ON/OFF   PWM   就三个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测屏线接口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