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电池不放电

楼主(2016-09-23):
联想G480  板号:LA-7981P
这是个进水机,拿来开不了机,换了一个一样的EC上去,修复了 , 现在的问题是用电池,电池不放电,我接主板电池接口,对地值都是正常的,插电源的时候,各信号脚都是3.3V  +上也有2.6V ,   进系统后,能检测到电池,显示正在充电,但是我看可调的电流,才0.9V。不可能有电流进电池的。而且电池电量一直是90%,确实是没有充进去的,,我上电池测量主板,公共点是没有点压的,MOS靠电池这端只有0.5V  明显没有放电。但是当我把电源和电池都插上的时候。公共点是19V,电池这端12.8V。。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  ? 有没有修到过的大哥指点小弟一下呢?

网友A:
考虑电池保护,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电池保护,换个电池试试

如果真是电池保护 有没有办法修复 或者激活呢?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呢

网友:
EC bios  我 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 !!!!

网友B:
查电池工作模式 查充电芯片条件

网友C:
楼主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D:
EC有没有焊好?换充电IC试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查电池工作模式 查充电芯片条件

我现在最大的凝惑是 单用电池的时候,MOS管靠电池这端 居然没有电压没有出来 。也只有0.5V,如果是12V,就可以查隔保电路了, 问题是电源电池都插的时候,该 MOS管两端的电压又都是正常的,用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在系统下检测,说电池也是好的,而且在充电,,妈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最大的凝惑是 单用电池的时候,MOS管靠电池这端 居然没有电压没有出来 。也只有0.5V,如果是12V, ...

我感觉 应该是电池被保护了 或者直接坏掉了,,因为拿过来是进水机,不清楚机子的具体情况 ,问客户他说电池一直是好的,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说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个电池试试

手上暂时没有同型号的电池   调货会很麻烦 !

网友:
进水的就是麻烦  可以考虑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有没有焊好?换充电IC试下,

应该没有大问题,我又加焊过的, 而且打电池接口的阻值  两组数值都是400多,相当的,  没感觉有啥毛病

网友F:
这就是电池内部芯片锁定了。换个电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电池内部芯片锁定了。换个电池就好。

谢谢 我准备换电池!

网友:
刷完9012不行换电池

网友:
说明电池能充电不能放电

网友:
电池换个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