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不亮屏!

楼主(2016-09-23):
收到一个华硕X45VD!可以开机!外接显示器可以进到桌面!但是LVDS显示屏就不亮!都说华硕难修!看到华硕都不想搞!反正也没事干就搞搞吧!到论坛下了个BIOS刷上去!还是不行!那应该不是BIOS了!应该是屏电路问题!查屏电路!先查屏供电!一测就测出问题来了!屏供电才2V左右!看点位图!屏供电由一个MOS管转换而来!测得工作条件正常!但没把电压转出来!果断换了!然后电压出来就显示了!装上后!又不行了!电流卡在1A!又拆!拆出来又行啦!经检查拔掉触摸板就不挡电流了!正好之前下的那个BIOS看到有评论说刷了后插触摸板挡电流!幸好刷BIOS前都有备份好的习惯(不管好坏)!拆下来刷会原来的BIOS!完美开机!

某宝买的点位图分享了求加分

亮机编程器备份的

网友:
有图,这样的问题不乱上焊台问题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
华硕的bios各种奇葩问题,插触摸板亮机慢档电流都有

网友:
这板论坛有点位  没必要买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很好修的样子。不过要是没有图纸你能修吗?反正我是没图修不了。

网友:
bios还能引起触摸板问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