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FK 不出线性电压

楼主(2016-09-23):
索尼机
上电流表0.0015
测无3  5 v线性电压。
芯片vin  19v正常。
正常情况下这种芯片应该得到vin  就会输出3  5  v线性电压  给ec供电、 各个脚位无短路、
测了保护隔离那块  也没发现什么异常。

各位大神看下这个芯片要发出线性电压的话还需要哪些条件

补充内容 (2016-9-24 11:54):
好了   还是短线了

网友:
只有16脚vin  有19v 电压   其他脚位无短路  对地正常   就是8脚和17脚  不出线性电压

网友:
EQ=DF这个芯片换过多个  故障依旧,神奇

网友:
果断换芯片。。

网友:
难道你就没有换一个芯片试试

网友:
是已经瞬间出来保护了一点没有动作,上波波抓下线性

网友:
查查en0  线性开启

网友:
这还用想吗   先换个芯片啊

网友A:
有示波器测下看有没有起来过,万用表只能测到平均值而已。。。

网友B:
索尼很多不是触发后才出线性吗

网友:
3脚 基准电压有吗?REF

网友C:
13脚开启电压有电吗??  3脚有基准电压吗。有的话 不短路的话 直接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13角你测试了吗  主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索尼很多不是触发后才出线性吗

线性不出  ec无供电   怎么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测下看有没有起来过,万用表只能测到平均值而已。。。

打过了   无短路   无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13脚开启电压有电吗??  3脚有基准电压吗。有的话 不短路的话 直接换个芯片试试吧

13脚接地的好吧   会有电压?  线性有vin就会开启线性

网友:
我上次测线性在过了跳线的那一边,没测到,后来过一会测芯片脚测到了。是断线了。。。

网友D:
还有这个分压电阻阻值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个分压电阻阻值小了

电阻阻值变小的还是不多见。

网友:
还有分压电阻阻值小了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进水了还是咋的,怎么回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