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电池不触发,不能单独使用电池,但是可以充电!

楼主(2016-09-23):
  机型,联想y430
  板号,la-4142p
  故障现象,适配器正常触发,电池不触发,且开机后也不能单用电池工作,拔掉适配器立马掉电,能充电!
  先上机器全图吧,正反照!图片是已经OK后飞好线的哦

  这种情况肯定是先换过电池了,不用说。单用电池时,测量公共点电压有11.97v,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上无电压,看看开关板接口的电路图

  一排量下来发现一个电压都没有,3valw没产生,习惯性想着就去追待机3 5v去了,其实在这绕了一下,不过还好,圈子兜的不大
  在找3valw时发现有个地方要注意下,电池接口,上面的第五脚下来有两个电阻,有一个连到3valwp,当时我也在这停留了下,因为觉得可能在电池模式下就只有3valwp,而我实际测量这里是没电压的,而图纸上又有点不靠谱,连电池借口都打了@,未装?这不是开玩笑吗,当我直接取掉连接第五脚的pr146,pr149后发现还是没电压,而且取掉电池,第五脚对地阻值悬空,而我又换过电池了,所以不用考虑,直接跳过!

  来到待机芯片ISL6237,上图

  像这种芯片没啥好说的,主供电,LDO,然后再out、out2,只是每个电压都需要开启信号,至于什么REF就基本不用管,基本都是开启脚没电压,实际测量6脚VIN主供电有11.97V,而7脚LDO没电压,那就好办了,查它的开启4脚EN_LDO也是没电压,追它的来源VS

  VS由电池和适配器共同产生的,不同的是,适配器直接产生VS,而电池需要产生VS,需要受控于51_ON#这个信号了
  那就查下这个信号到底去了哪里吧,如图

  51_ON#的是否接地受控于ON/OFFBTN#,也就是是否按下开关,这就奇怪了,因为我之前测量开关排线接口那里的ON/OFFBTN#是没电压的,测D5的1  2脚都没电压,打2脚的对地阻值正常,没短路,好吧,那就拆件D5,Q24,Q19,C411,D6,直到我全部拆完,电压还是没上来,似乎明白了,通断档,好吧,断线了,飞线,按下开关,完美触发,最后上张飞线的图片吧

网友A:
那两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是什么信号

哪两个??

网友B:
仁宝的隔离电路 目前新机器 已经基本不采用或者简化了

网友:
楼主技术部错 多谢分享

网友:
一步步有条理的维修,很好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么碰到过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修这个花了多少时间

网友:
思路很明确,有思路就好

网友D:
不错,不过我很少飞线,难看,客户有不良反应

网友E:
这样的故障  出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F:
51_ON#应该为低对吧?

网友:
这个好复杂 给我肯定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隔离电路 目前新机器 已经基本不采用或者简化了

是的,现在新款的机器仁宝的保隔都直接省了,所以出故障的几率也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修这个花了多少时间

额,大概一个上午,2个小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过我很少飞线,难看,客户有不良反应

短线了还是飞线来的快,要去找在哪里断线的就太麻烦了,说不定找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故障  出几率不是很大

嗯,是啊,这种又不算是通病,只是小几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51_ON#应该为低对吧?

51_on#按下开关之前为高,按下开关之后为低,EC会发出EC_ON来控制持续拉低51_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