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台式主板触发没反应

楼主(2016-09-23):
今接台主板,通电短接触发针无反应测量触发针有3.3V,绿线3.3V
短接触发之后再测绿线为1.5V,然后短接触发针3秒,绿线又恢复3.3V
按这样看是不是这个是可以出发,并且可以关机,就是出发之后桥没发出SLP3/4
或者是哪里有短路了,这个思路怎么继续,没图纸麻烦死了
直接短接绿线强制开机,发现电源插口旁边非常烫,而电压是全部出来了

但是测量对地阻值又没有短路,并且电压也有
大神解释下,给点思路

网友:
换板吧,板子不贵的

网友:
换电源试下,绿线一般都是5V

网友:
桥没发出SLP_S3# S4# 那会出来内存电压和全板供电呢?

网友:
新手学习了,等待思路,

网友:
IO有轻微短路,挑起与绿线相连的引脚,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费劲就换板子啊  楼主决心可嘉

网友:
那就按不出发时序来修吧

网友:
就按H61不触发和微短来修

网友:
没图纸修起来是费劲的。换版赚钱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