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求助

楼主(2016-09-24):
直接上图
如图pp1v8短路, 这是上盖爆锡的节奏么? c59c53 c285两段都接地!还有电源旁边的c293也接地!其他都正常!

网友A:
你取什么东西 造成的   进水机 上盖很容易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取什么东西 造成的   进水机 上盖很容易爆的

进水了,拆屏蔽罩u爆锡了,应该上层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水了,拆屏蔽罩u爆锡了,应该上层爆了

恩  那就差不多了   进水机  焊接时一定注意  上层特别容易爆
但是取屏蔽罩 就爆  有点不应该呀   焊接还要继续努力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那就差不多了   进水机  焊接时一定注意  上层特别容易爆
但是取屏蔽罩 就爆  有点不应该呀   焊接 ...

嗯,正在努力学习手工,拆屏蔽罩时我听到u放气了等了一会又吹拿掉屏蔽罩上盖周围有锡珠!

网友C:
拆屏蔽罩都能吹爆锡   你几百度吹的啊

网友D:
应该是温度高了造成的,爆珠了是不是要重值U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蔽罩都能吹爆锡   你几百度吹的啊

350……时间长了,锡化了我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温度高了造成的,爆珠了是不是要重值U

那是必须要重值

网友:
好吧,听说比较难弄啊,我也想学习。。

网友E:
进水机最难搞 有时候真心不敢动手

网友:
这回工程大了    焊接时还不聚精会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机最难搞 有时候真心不敢动手

我这个就黑触摸供电ic有一个电容短路了,结果走神了u爆锡了,就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