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工业设备|医疗设备
请教关于32路海康录像机分两屏各显示16路视频的方案

楼主(2016-09-24):
新手请教下大神,有台32路海康的录像机,想接两台显示器分别显示16路便于监控,不知有什么便宜的方案没
显示器

网友:
用分频器搞两台就行拉各接16路

网友(2016-10-25):
分别显示16个不同画面好像是实现不了的吧

网友:
这个我倒没试过怎么弄,我一般视频多了就用大的显示器来显示,视频少就用小的现实起,还真没了解过怎么显示在2个显示器分别一边一半! 觉得好麻烦直接用一个很大的现实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