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Phone5经常无服务怎么解决?

楼主(2016-09-24):
iPhone5信号差有的时候有信号只有2个格,再就是无服务,基带有,请问这个该怎么修?换功放和发射么?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天线没接触好 什么的

网友B:
先换根天线看看吧  有替换天件备件吗

网友C:
无服务查中频有无问题,查前置放大有无问题,还有天线

网友D:
先把最简单的天线看看有没有接好,然后查射频 功放等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天线没接触好 什么的

天线都插拔重插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根天线看看吧  有替换天件备件吗

天线都插拔重插了 还是一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最简单的天线看看有没有接好,然后查射频 功放等电路

天线都插拔重插了 还是一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服务查中频有无问题,查前置放大有无问题,还有天线

这个太专业了没法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线都插拔重插了 还是一样

有时候坏了,再重插也是没用的,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线都插拔重插了 还是一样哦

那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先看下无服务的时候  系统里能不能认到运营商  能认到运营商的话  接收应该没问题

网友:
楼主也是奇葩  天线要是坏了 在怎么插拔也没用,插出火花也没用

网友:
查查天线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