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60 开机后屏幕显示不全屏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9-24):
图片未拍
故障为  进bios  pe和系统图片显示不全
图片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7106-1-1.html
解决方法不一样
换屏和屏线故障一样
最后刷的ec的bios v360

网友:
显示不全的故障接触的还是很少的

网友:
应该上张图就更好了。

网友:
确实比较奇葩  还真么碰到过

网友:
显示不正常的给我估计又要干桥干显卡了,真想不到是ec BIOS引起

网友:
真是奇怪问题

网友A:
显卡驱动装好了没有、、BIOS会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装好了没有、、BIOS会这样么

已经修好  刷bios好的

网友B:
看看 画面  能 显示全吗    能的  话  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 画面  能 显示全吗    能的  话  先刷bios

修的就是画面显示不全  刷bios好的

网友C:
他和你的机型都不一样,有可比性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奇葩shi

网友:
谢谢楼主 发BIOS ,先来用用看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和你的机型都不一样,有可比性么

借用图片   看故障的

网友:
好修好就是好啊

网友:
bios引起的显示不全??这种情况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