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不充电维修案例

楼主(2016-09-24):
iphone5S不充电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5s

  【故障现象】:不充电,自动关机

  【维修过程】:

  iphone5S用山寨数据线充电,手机自动关机,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机拔掉电池测量电池电压0V,电池保护,用电池激活板激活电池,插到主板上按开机键有电池图标,插数据线不充电。外接供电,开机电流偏高,USB管理芯片发烫,更换USB管理芯片故障解决。

图1 iphone5S不充电维修

图2 iphone5S不充电维修

图3 iphone5S不充电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5系列的usb管理芯片太脆弱

网友:
是因为用山寨数据线造成的?

网友:
显微镜不错,这年头没有显微镜修不了手机了!!

网友:
多介绍介绍询维快修

网友:
不能用太便宜的数据线

网友:
我就碰到过  客户非说电池坏了 我没办法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  客户傻了

网友:
这是数据线质量造成的还是?

网友:
U2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5系 6系 以及平板上都很多

网友:
经验学习了,充电要么USB控制器,要么充电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5系列的usb管理芯片太脆弱

哈哈,脆弱才有钱挣

网友:
修的多了 看电流就基本锁定故障点结合故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