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板不通电

楼主(2016-09-24):
lcd屏,4对线应该是4个灯管的,开机时只是闪一下就黑屏了,用灯照可以看到显示,就是灯管不亮,可能是保护了,基本薄弱!望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
背光问题 不是秒杀的机器嘛   三色 简单就直接改高压

网友:
复杂点 就测试灯管电流  在修逆变部分

网友:
不行就直接换个电压条吧,,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也可能是某根灯管坏了,不平衡,看一下芯片型号把保护去掉、

网友:
这块板子真少料,没有测灯的工具吗?测一下灯管吧,可能性大。

网友:
拿个别的屏试下是灯管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直接先去保护,看看是不是高压保护了,然后直接换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大家修这东西,都有一手哦。

网友:
测试是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不是灯管 就是高压条

网友:
改个LED多好

网友:
改个高压试一下

网友:
测试下灯管先呐

网友:
加高压条吧

网友:
问题出在灯管电路,同学没基础,再去修炼下,再出山吧。

网友:
测灯管有没有坏或发红,漏电

网友:
先要排除是不是灯管的问题,然后在确定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去找个去保护的帖子吧,

网友:
直接改高压  啥事都没了

网友:
直接换个通常高压板 不行就是灯管

网友:
首先,用测试灯管确定下问题,看是灯管本身问题,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条便宜的很

网友:
直接改LED多好,还能多收钱

网友:
不是灯管问题就是高压问题

网友:
可以单点高压板 同时还可以测试灯管 12v

网友:
加个高压,灯管有问题也会亮下

网友:
要省事就直接改通用高压条,如果是灯管的话就换灯管或者改LED

网友:
灯好的就换个通用的吧

网友:
外接一侧就知道了

网友:
测试下灯管 就直接改高压

网友:
灯管先测。不是灯管直接改高压。

网友:
改个高压板方便

网友:
这种情况先用测试灯管测试下高压,如果高压没问题直接干灯管就行了。去保护要在确定灯管无问题的情况下再用。

网友:
无非灯管与高压,楼主基本的工具还是要备的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替换试下。

网友:
改个二灯管的升压板,就可以秒杀。

网友:
看料这么少,很可能是灯管,还是先测灯管

网友:
该一个高压条

网友:
就是啊!这简单啊

网友:
4根线就搞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