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显示很暗

楼主(2016-09-24):
机器本来是好好的,把屏拆下来,然后再装上就出现这种情况 ,。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屏装在别的机器上正常,换了屏线还是这样。请各位帮帮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好修 可以秒了 查屏线接口条件

网友:
2方面
一方面 没有插好,屏线接口松
另一方面  带电插拔   烧了背光供电 或者开启

网友:
应该板子供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重点查屏的主供电

网友:
屏搞坏了吧

网友:
这问题好搞 屏供电问题

网友:
背光供电没有吧,或者没有开启

网友:
换个屏看看。不行就是主板的问题。应该是主板上屏的供电有问题。是不是安装屏的时候没有拆电池。

网友:
估计是主板上给屏背光的供电保险坏了吧

网友:
先查屏上面灯条部分供电,就在灯条接口旁边。若无就查屏线两面有没短线。再来就主板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屏排除下屏的问题,再去查找屏接口的供电条件啊

网友:
LENOVO的本子有许多都是有小保险丝的..之前遇过连触摸板都有.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  你带电插拔屏线了吧 把背光供电烧了

网友:
换屏时把电池拿下来没

网友:
背光供电 或者开启,暗屏还是蛮好修的。。

网友:
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只要是电池或者外接电源接着,不开机也是有电的,所以在插拨主板端屏线时一定要拿下电池和外接电源。

网友:
查下屏线接口

网友:
多半主板上背光保险烧断了。

网友:
楼上说的,记住,下次就晓得了,排除接口不干净或者没插好,就;量屏接口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