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LD 用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能开机可以用

楼主(2016-09-24):
asus x450LD  用适配器不开机 用电池能开机可以用。隔离保护已过公共电压19V有  待机无 3V 5V。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在插适配器机器直接断电。这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保护隔离故障,测隔离管的阻值,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保护隔离管。。。。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手头上也是一台一样的,  我的是隔离不过,没24V   ,查电池芯片,条件正常,就是4脚不出24V

网友:
等你结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