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开机进桌面闪屏

楼主(2016-09-24):
dell笔记本N5110开机屏闪,拆机检查装硬盘进桌面才闪屏,用U盘进PE不闪,屏闪测屏接口电压不正常,加焊显卡和桥故障还是闪,装系统也闪,最后更新显卡驱动故障解决。

开心果果, +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正解,维修一定要先软后硬。这是过程。当然还有分情况。